华硕P5LD2-X网卡问题

楼主(2012-05-14):
本地连接显示已连接。可是就是上不去网,ping路由也拼不通,有的帖子说是MAC地址丢了。怎么刷回去。网卡接口上面也没有MAC地址,,怎么刷啊。。

网友:
本地连接都连上了一般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网桥断线,或芯片接到网桥的部分线路断了。加焊看看。

网友:
去官网下个网卡驱动 ASUS有些必须要官方的才支持 不行先换个系统试下 还不行直接拆机干网卡吧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只能更换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