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不良引起东芝M35X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2-05-14):
今天修到一台东芝的老机器M35XS109,客户说问过很多维修店,都不接,看来遇到铁板了.看来一时半会修不好,以是和客户说我先慢慢查,可能要几天的时间测试,客户同意走了.我把板放着等有空再修.这一放就是两天....
开机,待机0.05A,一般电流上到0.9就掉电到0.02,有时候能亮机,有时间能进系统,但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几秒钟到30分钟左右).

拆机,试了很多次,确定不加CPU时不会掉电,电流上到0.5A,全部电压正常。
加焊了一下CPU供电IC,不掉电并且可以外接亮机了,于是装机。
再开机又掉电了。怀疑是外设问题,把硬盘拆了,又可以亮了。硬盘确定是好的,那应该可能是供电不足。先换了CPU供电的虑波电容,好了几分钟,又掉电了……
没办法,再把3V 5V的电容都换掉了,又好了几分钟,还是掉电

不管了,先休息一下,整理一下思路。
休息回来,用视波器打了一下各电压和波型,发现公共端电压不停在跳变,用万用表测电压在18.90-19.30之间,跳变幅度有0.4V,不正常啊,电源稳压19.35输入……
测一下电源口到公共端之间的两个P沟道隔离保护管的G,两个G极相连并受控于EC,电压为8.90V-8.92v之间,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管和EC上了.
应该是场管工作太累了,性能不良了, 不能稳定的通过大电流,从而引成过载保护掉电更换两个管….

就此以为解决了,但测机20分钟左右又掉电了,现在每次都能开机,但不定时掉电的问题还没解决.狠心把电源直接飞过两个场管直接到公共端,测试了1个钟都没问题.看来还是EC有问题了,更接EC后经过长时间测试正常,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点评):
8.90-8.92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哈.

网友:
额。。这种倒是遇见的蛮少的 掉电一般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温度过高或者某组电压不稳罢了 公共点不稳定倒是没怎么注意过 一般都很少人会查这个的 都查后级电压 比如说VCORE 3 5V之类的 楼主思路真清晰

网友:
前天也碰到一个联想进水机短路修好以后也是亮机掉电,最后也发现是EC不良导致掉电的

网友:
ec,的问题还真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