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辅助部分全炸黑,换后5vsb有15v。

楼主(2012-05-14):
        一个电源,没拆壳,{拆壳后爆东西怕怕,所以一般先通电再拆机}。然后问题就来了,就听见里面啪啪放鞭炮。拆开看,我的天呀,辅助部分全黑,除了尖峰吸收电路,电源的后级滤波电容全爆,300v电容正常,和一些小容量电容没爆。  辅助12v这一路的电阻全烧黑,5vsb到光耦这一路电阻也烧黑了。看到后,心凉了,估计这电容本来就是滤波电容惹的祸但是被我这一通电,全放鞭炮了,哎。因为有次电源拆了壳,没看到什么明显问题,一通电试电源,火光四射,把眼睛都搞得有点模糊。所以那次后,不管什么电源先不拆壳通电。
      换了全部鼓包电容,辅助部分换了开关管,开关管e级到1815的b级电阻,开关管e级到地电阻,开关管b级到地的一个稳压管{板子上面标的zd,我估计就是个保护要不要都一样,后来就用普通二极管代换了} 开关管b级的二级管和电阻,1815和光耦,光耦4脚到1815到b级得电阻。东西全换后,串个灯泡通电,灯泡亮一下熄。心想哦好了,一量待机有15v多赶快断电,一摸5vsb电容,烫呀,幸号我是换个从一个什么日本电源上拆下来的电容。{说真的这小日本的东西真的好呀}
      心想既然是5vsb电压高,不就是反馈电路有吗?就换了tl431,换了取样电阻,还是一样。这下不明白了。心想难道只能改输出占空比了,就是开光管b级的那个电容。找了个431的瓷片电容换上,呵呵5vsb降下来了但是还有8v。再想想,辅助部分就还有一个电容没换了,要不把那个50v4.7uf电解电容也换了。
         最后问题找到,就是这个电容不充放电了。以后要是遇到5vsb电压高,可以先查查这个电容,而且要焊下来量,我就是在路量得这个电容两脚有阻止变化,所以才断定是好的没换。

网友:
修了这么久的电源,在论坛上也看了不少文章了吧,怎还是不会用串接灯泡这招来防止放炮仗呢?

网友:
       你是没修过杂牌电源吧,说了没有看出什么明显地方有问题,包括保险都没炸,谁知道会一通电就炸呢?

杂牌电源当然修过,我初学修的第一个杂牌时,见上面空了很多元件还好心补上,换好2N60等元件后,通电即炸,后查变压器初级绕组不足2欧(匝间短路),前面的功夫白做了。于是改装了一个串接灯泡的插座,以后就。。。

网友:
以前修开关电源一般都串个100W灯泡。可以更具灯泡亮的情况判断电路有没短路,不然一直换保险丝烧不起啊。

必须先串接灯泡,这是原则。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不可用普通二极管代用。

网友:
待机电压升高 查光耦和431周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