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个,想请教大家一个桥的问题

楼主(2012-05-14):
有块主板,没有CPU供电,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出CPU供电,是单桥的NV芯片,想问一下这个供电跟桥有没有关系?比如桥坏了会不会不出CPU供电????打桥上面的电容数值10左右是不是断定桥坏了???这块主板是AMD 单桥主板。AMD的是不是先出总线供电然后再出CPU供电呢?AMD是不是跟因特尔的相反??就这几个问题,本人才接触维修不是很懂。

网友A:
建议先换个CPU试下 AMD的CPU和桥特容易坏 而且内存是CPU直接管理的

网友:
对了 楼主那些条件之类的查了吧 VR-ON 出来没的啊 CPU供电IC条件满足没啊

网友:
查了都满足,用假负载总线电压没有,CPU供电没有,换真u一样,请问你一下,桥上面的电容阻值10左右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换个CPU试下 AMD的CPU和桥特容易坏 而且内存是CPU直接管理的

CPU是好的,其他主板能点亮,桥上面电容阻值10左右正常吗?

正确,只要不为0,一般是没有坏。
我认为不是0.X都是常的,不知我说的对不

网友:
CPU的供电开启信号跟桥有关,ADM的是先有CPU供电,后有总线供电

网友:
查查CPUVDDA有没有,有时CPUVDDA不正常CPU电压也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