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认USB但不认usb接口鼠标。。。。求助中。。。

楼主(2012-05-14):
  小弟接了一台
HP CQ40鼠标不能用,进系统,触摸板鼠标在不听跳动,接USB鼠标发现不了,插U盘能识别而且正常,把触摸鼠标线给拔出来,接USB鼠标还是不行,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  ,用驱动精灵装好驱动好后,触摸板鼠标能用,只是接USB鼠标能认到但不能用。。  在这个论坛有个高手(但强)修过这样的故障,说是电源管理部分的问题,现在小弟愚蠢找来找去都找不出问题。。。。。。请高手帮帮小弟。。谢谢。。

补充内容 (2012-5-16 12:22):
问题查出来了,还是南桥的问题,是USB的接口两只信号脚有电压(我没示波器查,一般量信号用万用表的交流档10V档来量)一般是没电压的

网友:
换了桥,还不行/  ..一开始 是不是驱动没上好?  usb 5v有供电么?  还没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说你看清楚别人的贴 人家都说了认U盘可以 鼠标不行 你说的什么呀 什么5V 没有5VU盘能认么?想想吧
USB没5V能检测到U盘? ...

网友: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还真是没蹦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
插U盘能识别而且正常,怎么不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这种问题一般不是驱动。就是BIOS了。 而且楼主南桥都换过了。

网友:
前几天搞一个奶牛本,HBM的,换了一个南桥出U盘能用,鼠标键盘能发现硬件,但安不了驱动,又换了一个才好,前一个南桥是新的,你看一下南桥是不是也有版本之分,最好搞个CQ上的旧南桥搞上去看看

网友:
usb 5v有供电   我也是头次遇到这样的问题,EC. BIOS没换,接上任何一个接口都提示已装好,但是偏偏USB不能用
在这个论坛有个高手(但强)修过,最后他说修好了,是修电源管理部分,只是小弟技差查不出来
希望(但强)能出来提示下换了什么配件好了

网友:
usb鼠标换了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明天换个BIOS 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USB供电不足啊, 你把那个转USB 5v的管子换了试试

网友:
U盘好用说明数据线没问题,U盘的耗电没有USB鼠标大,U盘好用,鼠标不好用,很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有没有时钟。。

网友:
短接5V供电试试,

网友:
驱动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诡异,没理由啊

网友:
有高手吗,出来帮帮忙,麻烦你了。。。。

网友:
查南桥 5v usb接口==

网友:
适配器换一个呢,我买适配器时老板说hp不是原装适配器可能认不出鼠标

网友:
5V 和信号都没问题,适配器是原装的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真还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还是你的适配器有问题你在换一个看看,不行你就换个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