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进来看看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2-05-14):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三星笔记本型号是NP-X11A他说是进不了系统了?然后我打开看的也是尽不了系统而且屏幕也出现一竖一竖的很多了 。有10组,看起来好像是显卡问题了。然后我就帮他重新装系统了,可是转到最后变白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看一下。谢谢。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楼主十分业余,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十分业余

网友:
我看到7400了,那不是显卡门的显卡吗,看起来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补充一下在安全模式可以进了   显示正常了。一开机还是有一竖一竖了。

网友(点评):
进安全模式是没有加载显卡驱动的嘛 ………………

网友:
都花成这样了。还装系统干嘛呢。。浪费时间

网友:
显卡,用BGA做下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也不排除显存。

网友:
945的主板,没必要修了,做显卡用不长,换主板吧。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显存 我之前修了一片ATI4670  换了显存以后显示正常了 楼主不妨先换下显存看看

网友:
显存或者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来显卡,显存嫌疑最大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花屏么  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是显卡   还是显卡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修显卡可以了。

网友:
都还没有知道是独立还是集成呢

网友:
晕 咋都一来都直接干显卡呢  内存和硬盘也会造成类似的啊 我就遇见过 建议还是从简单的做起 显卡门的显卡也不都是全坏的 别把那思维带进维修

没看到三星的LOGO都是花的吗?不接硬盘也是这样的。。。集成显卡可能是内存。独立的基本上是显卡

网友:
直接干显卡是不明智的,屏线,屏线接口松.也会出类似故障

网友:
机子都清理过了,内存也式了,硬盘运行正常,接在外置显示器不能显示。

网友:
外接显示器  设置里面能看到几个显示器  让系统检测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外接  不行   就加焊显卡

网友:
还是一步一步排查吧,先看看是不是屏线虚插了,屏坏的可能也是有的,把这些简单的排除了在做显卡,毕竟做显卡比做这些麻烦而且风险也高。

网友:
别瞎折腾了,直接拿到能做BGA的店里,换改良7400显卡吧

网友:
应是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二个问题 一显卡 二屏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

网友:
楼主做工方向错误。。。。显卡、屏、屏线不去查。。。跑去装系统。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显卡问题, 先加焊,顺便把显存也加焊一下。在改风扇常转,加铜垫。

网友A:
看他直接做系统 就知道他们店没BGA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故障啊,

网友:
怎么都说显卡 怎么没人说屏呢

网友:
先加焊试试

网友:
这款是有显卡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一下试试看有没有,有的话就看屏和屏线去排查,没有的话直接加焊显卡就O啦。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是独立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他直接做系统 就知道他们店没BGA

兄弟真行呀,这也拆得出来厉害。哈 哈  哈 。。。

网友:
显卡禁用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7400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