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00320AS 7200.11 后大半段全部感叹号!如何提取数据呀?

楼主(2012-05-14):
     上个星期接了个希捷ST3500320AS 7200.11 的盘 ,客户说是认不盘,说服客户把盘留下来检查,检查不用收费,··呵呵
客户走后,接上MHDD 查看 %0.5左右没耐心扫了,就停下来了, 发现16绿块.9个红块 和9个逻辑坏道,所哟导致不能认盘,心想也不是很对多,用PC3K 做DE 就能提取数据了·...心里想乐了下,钱来了...哈哈,隔了一天后报价了,客户也答应了,马上开始做DE,一直飙绿.关了显示器,就下班了

一直忙着修笔记本 没去动他.刚好不是很忙 ,就去看DE的进度 ,打开一看悲剧呀.LBA地址3******以下的全部是 黑块(读取不了),就觉得不对劲,就停了DE ,再用MHDD在扫描确认下坏道数量,谁知道32276957 以下全部是感叹号!!悲剧 怪不的DE搞了一个星期进度才那么一点,请问大家 遇过这种故障码?最后是在怎么提取数据的,谢谢!!!!!

清除G表看看。

网友:
这是典型的固件损坏情况,请教罗工吧

网友:
这问题不一般   帮不上忙

网友:
头一回听说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这个硬盘是固件门盘.用修固件门的方法去做.PC3000可以做.试一下!

网友:
我没有 UDMA 呀,只有PCI的,试一个多星期了,都不行

网友:
@高手。。。。小白围观

网友:
这个问题非一般人能解决啊

网友A:
固件损坏么,刷机线清空SMART,格式化固件区,再清空SMART,再恢复到固件区,再重建SMART。我是这样搞好我的ST的

网友:
要研究一下,准备自学数据恢复,普通的恢复就得了,只要认盘,有不多坏道。

网友:
这个要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用pc3000试试吧

网友:
用串口线刷新固件,rs232或者pl2302。

网友:
问题有点难办了。

网友:
就像扫描光驱一样,全是感叹号

网友:
高手呀,学习来了

网友:
全是高手,经常来看看

网友:
有个m指令试一下吧,具体忘了

网友:
路过,
没有办法

网友:
希捷硬盘怎么这么差 我手上好几块坏的 都是希捷的。

网友(点评):
从11代固件门开始,坏的一塌糊涂,希捷是不敢用了,现在还两年保,

网友:
这是固件问题,11代的要用效率源的希捷版处理啊。

网友:
 M指令 试试

网友:
固件的问题,比较难办,只能试试,很多都是被人当做固件门处理过,才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
我感觉这像是磁头坏了啊

网友:
这个要用到PC-3000或效率源-希捷版才能解决问题,要恢复数据只能清G表和复位smart,其它修复会破坏数据。

网友:
明显是固件门事件。

网友:
有效率源试试,输入m0,2,2,0,0,0,0,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损坏么,刷机线清空SMART,格式化固件区,再清空SMART,再恢复到固件区,再重建SMART。我是这样搞好我的 ...

固件门的盘是没有固件的,不过可以清一下SMART表试试

网友:
清一下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