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引起的骚乱、ASUS顶不住啊

楼主(2012-05-14):
华硕主板M2N68-AM SE2

有请今天的主角

故障表现:显示器显示2分钟就黑屏、主板不掉电。代码 00 正常、
NV单桥架构。看到NV桥。忍不住想干掉它。
但很遗憾。哥的BGA病倒了,不是哥把它累病的。他NND打娘胎出来就有问题。还搞残了哥N片主板了。

无奈下、老老实实的排查其他故障把。

好吧、打下RGB和行场还有总线吧。打到行的时候 发现阻值很怪、从300多慢慢往下掉、场为正常、300多。

好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吧 保留疑问。
好吧。先软后硬 刷下BIOS吧 !

刷完后激情的停留了10分钟后故障依旧

好吧
跑线行场吧 上图

排阻中其中一个竟然无穷大、拆下测后 结果如图
激动了! 丫的 一个电阻引起的骚乱,唉~~看来不能满脑子干桥了。
这年头、维修不好做啊。。NND

找了一块料板 拆下330 排阻 换上 OK  显示正常了
炫一下、、

同意楼主: 4.6 反对楼主: 5.0

网友A:
主板最好修的就是不上电和显示异常的,有啥好炫耀的!

反对楼主: 4.5 同意楼主: 4.2
对你而言小事情,对我们而言更是小事情! 但楼主不是在炫耀,实在分享他的喜悦,在分享他的经验、维修精神! 做维修的如果没有这份激情,那么你再去找其他来钱的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最好修的就是不上电和显示异常的,有啥好炫耀的!

呵呵 。并非炫耀。只是修电阻坏的 还真没几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并非炫耀。只是修电阻坏的 还真没几回

像这样电阻坏的很多的,我在工厂做的时候都碰到了很多这样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电阻坏的很多的,我在工厂做的时候都碰到了很多这样的!

我开芝麻小店的, 没哥你修的多

低调行事 对的 楼主 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

网友:
我们维修也经常发现这样的主板,跑码跑到底就是不显示,也是那里的小东西出现问题。

网友:
狗屁阿尼

网友:
不上电不好修吧
没这么简单把
反对楼主,分享经验不要理解为炫耀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楼主只是分享经验而已,不是炫耀吧

网友:
你以为家家是开工厂的啊。

网友:
楼主在工厂做过应该和我们分享下工厂修板的经验啊

网友:
MSI
NB

网友:
你们工厂是用什么仪器检测出来的 人家是用什么仪器检测出来的 ???????????????

网友:
支持我下面仁兄的
那你又不上传来分享..kao

网友:
楼主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问题,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我挺你!
确实很少遇到哦。谢谢分享

网友:
支持.

网友:
华硕的板,修多了你会遇到的, 比如插电风扇就转的那种P41 以上级的板, 遇过两块也是一个排阻问题,

网友:
排阻坏的确实少,以前我遇到过2块板子的排阻坏是,是硬盘IDE接口的那个地方,系统就是装不起,后来发现有个排阻的一个阻值增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确实,小电阻不良引起的故障确实不好修@@

网友:
nf6100-430讨厌这个
呵呵~~看到NV单桥 就有点忍不住想干它。唉~~NV桥在我心里已经有阴影了,。哈哈

网友C:
修这种问题,图纸很重要。跑线得累死。

网友:
非也,线路很好跑的。细心

网友:
精神可嘉
。。。。。。。。。。

网友D:
VGA跑线应该还是比较好跑的

网友:
这问题都修好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都不修,那还有什么问题能修

网友E:
RGB是BGA头的哪几个针  ?

网友:
真的问的好,我也不懂
MSI
问的好。
问得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并非炫耀。只是修电阻坏的 还真没几回

楼主。。偶支持你。。高手也是这样慢慢提高的。。。继续努力。。。

网友:
我的技术就像我的名字 还菜的很 ,哈哈
人家已经是了

网友:
不错,做维修的思维不能僵化

网友:
我修电阻还是少,电容坏的都有,我修过就PS2接口不用能的,就是电容造成键鼠不能用。

网友:
常见的了,

网友:
LZ 好样滴
确实一个小小的电阻引来的骚乱 有点难度

网友:
头像太骚了

网友:
哥们你太性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芝麻小店的, 没哥你修的多

大哥,据我了解你干这个很久了。这样的问题应该经常吧

网友:
都是降低成本搞的,好电阻不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种问题,图纸很重要。跑线得累死。

还好啦。都是经过VGA旁边的一些排阻 一个个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跑线应该还是比较好跑的

是啊。我也是怎么认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RGB是BGA头的哪几个针  ?

哇撒。头像好动人。。。 RGB在VGA的 123脚 行场1314  总线 12 15

网友:
排阻坏的我少见,电容比较多,以后多注意了,楼主给力

网友F:
以我十几年的维修经验来说,越是不起眼的电阻电感等小元件出问题最难修!不过现在收入比以前高了,这样的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修理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我十几年的维修经验来说,越是不起眼的电阻电感等小元件出问题最难修!不过现在收入比以前高了,这样的耗 ...

我还属于 低收入那段

网友:
主板  看情况了  老的主板就不修了 建议客户升级换代咯
新的的话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撒。头像好动人。。。 RGB在VGA的 123脚 行场1314  总线 12 15

哥们,如果测总线要怎么测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通通到NV的桥都是直接干桥。。呵

网友:
电阻坏了引起黑屏,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大师级人物,又让你修好一块主板,不错哟,厉害哟。

网友:
进来看了看,发表的人很多。很多人认为问题很简单,但是工作中我们要处处认真。楼主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我菜鸟级的,修到什么都会大惊小怪 莫怪莫怪

网友:
因该说华硕品质贱如盘屎,同意的鼓掌

是啊
华硕 还行吧。 饼哥好像有说的哈哈哈哈~~

网友:
LZ技术很高啊 ,,,学习了经验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口头禅更不错。(好吧)

网友:
楼主高,实在高!!!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容易发现

网友:
,写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