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A 双显卡改集显使用思路

楼主(2012-05-14):
型号:联想Y560A    HM55  I3-390
故障现像:主机摔过,开机LOGO不花 只要图面一跳就花了,DOS下字符变成乱码。
初步估计显存故障较大    显卡故障较小  。先从简单的来 先加焊显卡,无效故障依旧 。。   显存我不敢乱动,上面有8颗 风险较大,搞不好会报废主板   在BIOS 里面调成集显进系统会蓝屏,经过再三权衡,与用户沟通后 建议最好只使用集成显卡,如果硬要修好独立显卡主板有可能会报废,用户同意只用集显 ,根据电路图 断开其独立显卡供电的电感   断开显卡时钟  (有晶振的去掉晶振,没有晶振的断开主时钟下显卡时钟后的电阻)    再次开机进系统OK  不蓝屏 给重装了个XP系统

估计在HM65 或者其它的芯片组上 双显卡的 可以试试哦。

同意楼主

网友:
第一次会黑一下再开机后都正常了。。如果主板放电了。。第一次也会黑一下下

网友:
还可以这样搞呀,只要把时钟和供电弄掉就可以了吗?

网友:
呵呵 楼主有空的吧显卡芯片取下来,还可以多赚个芯片呢。

网友:
显卡坏的可以能性比较大,还有可能里头有掉点也有可能,摔的受力 部分是显卡芯片,而不是显存,怎么不把显卡拆下来看过究竟

网友:
芯片打胶水了吧,

网友A:
现在的双显卡机器,只要独显坏了,把BIOS放个电都会从集显输出,根本不要修的,

网友B:
不给独显供电,他自动用集显显示的

网友:
这种显存是八颗的,我有一次八颗全换过的,没问题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以后可能要经常修到了

网友:
楼主敢于第一个吃螃蠏

网友:
T410的就常这样,和你一样的效果

网友:
有一定的风险的。

网友:
有想法
以前搞过一台双显卡的,显卡取下来后发现掉点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点一下,居然亮屏了

网友:
没试过,是不是先要在BIOS里调成集显,在短元件啊?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独显的坏了能自动从集显的显示,表示极度的怀疑,很多的例子表明,独立的坏了,很多的本子都不能显示。

我大前天修的IBM T410I时显时不显,不显示的时候档显卡,在BIOS里改没用,更换显卡OK

你确定修的是 i系列双显卡。。自己去看i 系列 cpu 内部结构去吧

网友:
而且不是所有双显卡机器BIOS里都有关闭独显的功能~该修的还是要修~上次那架独立显卡坏了~报价过高人家不修了,所以一直没结果~

网友:
  还没有修过   但请问楼主是不是这样  把显卡供电电感搞掉,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因为不给显卡供电  会自动跳集吧。

网友:
显卡坏的可以能性比较大,还有可能里头有掉点也有可能,摔的受力 部分是显卡芯片,而不是显存,怎么不把显卡拆下来看过究竟,

网友:
难道就不能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挡显卡这问题好难找到问题,我这有个DELL的板子.来这白屏.顾客说前两开清会,用几天可不能用了,
打开一看那个位清会的真牛风扇没接.
这个板子过了不亮.时而屏亮不出图..新显卡换了好几个过,问题一就.
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照片不是很清楚。这个就那台去掉独显的机器。

网友:
很新的机器,还没修到过,不知道这个办法通用不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不错

网友:
{:soso__16932932191373464246_2:}

网友:
我的也是Y560,独显芯P去了.开机也能进系统,和你的一样也能认集显.不过不能调分辩率.还有就是重启进系统就会黑屏.
对了你那去独显机器,开机会不会出联想图标后黑一下在进系统?

网友:
有些人是没有做过就只会瞎怀疑,实践出真理。

网友C:
我开始也是不能调分辩率。重装下系统就OK了。如果黑屏。你用外接显示 在BIOS里面调下显卡模式看看。

网友:
丢,这样都行,我都没干想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双显卡机器,只要独显坏了,把BIOS放个电都会从集显输出,根本不要修的,

真的吗?

网友(点评):
我试过,怎么不行哦

网友:
只要没有认为,独显没有短路,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也是不能调分辩率。重装下系统就OK了。如果黑屏。你用外接显示 在BIOS里面调下显卡模式看看。

Y560独显有时钟?我在图纸上没找到.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开机出联想图标后会不会黑屏下.
我没做系统.只是更新了下驱动.在开机黑屏.

网友:
以后有机会试试,电源不会保护?

网友:
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   碰到了试试

网友:
像楼主这样说的下次我也改个集成显卡看下。学习了

网友:
我这边有台R400的本本,现在显卡拿了还是不显啊,怎么样搞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给独显供电,他自动用集显显示的

这样的 ??这个倒没试过  呵呵

网友:
是不是只要断开独立显卡的所有供电时钟等。。集显就可以直接开启使用?

网友:
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学习。

网友:
这样也行,我要学习了

网友:
不会吧。。有的机器没有显卡。应该是直接连电流跳都跳不上去。。。

网友:
同意一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