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源板还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2-05-14):
修到一台创维32K05HR电视机,主板板号是5800-AK800-0020,电源板号是5800-P37TTF-0120,据用户说以前经常会出现收看中声音和背光突然消失【蓝色指示灯正常】,此时面板按键和遥控器也失控,要交流关机再重新开机又正常,现在完全不行了只好送修。测量电源板+12V和+24V没有输出,+5V正常,STB脚有2.85V,大滤波电容两端有385V,看起来应该是电源板故障,但这时按待机键STB脚电压无变化,又好像主板有问题,多次交流开机,有时能正常收看,也能待机【指示灯为红色】,这种故障不知到底出在哪里?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把高压断掉,  看看电压能起来不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有数据的话烧录下就好

网友:
STB脚电压低应该在4.5伏左右,按待机键STB脚应该有变化,查一下大块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问题。待机正常。高压起保护了,这个不好查了。有可能是灯管坏了,驱动板是没有问题的,查高压部分和电源保护电路就行了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多见点!

网友:
更换电源班

网友:
[  color=Red]根据楼主描述,个人认为是驱动板问题、可以先换个程序看看,不行就换班了

网友:
是电源板的问题,换了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2-06-20):
电源板吧,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代用上去就OK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看你说的现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