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联想X200强短路一例,高手莫入,欢迎灌水。

楼主(2012-05-14):
      一位女客户那只X200说昨晚用着好的。出门回来一看电脑开不了机了。二话没说拔电池上可调电源。4A以上,放出狠话,机器内部电路短路。(一般我会说的很严重,很严重)留下机器。
    下午闲空时拆机。刚拆开键盘就闻到糊味,主板上贴的塑料膜都烧个洞。拆下主板仔细观察,是保护隔离电路输出端。CPU供电输入位置滤波电容烧掉了。上管下边铜箔都烧焦鼓起。大概手盖那么大一片。测此位置(也就是B+)对地短路,测保隔的第一只MOS短路,然后把这只管子加电容全拆掉,测此点还是短路。难道是其他电压的上管也有短路?接着测所有电感对地电阻都在正常范围内,心想八九烧焦的覆铜板与下面一层短路了。上手术刀隔开烧坏的覆铜板再测对地阻值OK。第一次动刀手有点抖也不敢使劲。料板上补上保隔第一只MOS,CPU的上管(上管测没坏,但被高温烤的颜色变了直接换了)加了电容。再次测了一遍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加点。待机0.02A电流来了,开机0.6A(没装内存)。测电压都正常。装上屏,内存亮机了。
   要是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机器该多好。感觉是来送钞票的。大家这样情况一般收多少银子?上班没带手机,么得照片。有点欠缺啊!
  当然,我每次修好板子都会回想为什么CPU上管那位置会烧掉 ?2分钟猜测:
  1,保隔第一只MOS击穿短路。导致保隔电路失去保护功能。
  2,在换点滤波电容发现有2个烧的最厉害,一个发黑,一个中间开裂。但考虑到CPU上管是好的。最大可能是失去保护每次插拔适配器或电压不稳时,击穿滤波电容使其漏电短路。继而发大的热量烤焦身下的覆铜板导致上面的覆铜板也下面地线覆铜层短路。恰巧保护电路失去保护,使得烧的面积进一步扩大。
  3,可能是你正在所想的情况。
  4,其他未知情况。
又不早了,该洗洗睡了。

网友:
看了之后我的第一想法是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起码也得500吧 ,要不就真严重了

网友:
我想楼主这次肯定收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