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反复重启

楼主(2012-05-15):
接的机器的时候我一看电压上到0。9左右这都可以亮机了啊,心想会不会是内存换了个还是一样,拆机量电压和心里想的一样都出来了,最后无意中加焊了EC上到0。9左右亮机呵呵太开心了。

网友:
不是说反复重启吗  亮了这么开心啊

网友:
不会吧 我都没试过啊    那应该是没跑吧

网友:
没怎么懂楼主的意思 是EC哪个信号没出来还是?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碰到联想B460E也是摔的,北桥一取,对角掉了N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