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掉电

楼主(2012-05-15):
接一台DELL 1014大电流,拆机检查发现一电容短路,换掉,机子好了,进系统试机什么问题都没有,心想等给顾客报了价再把机子装完整。可是第二天,等顾客同意修了后,我把机子装好加电开机发现机子开不起了,按开机键电流0.02A就掉电,明明昨天修好了的,过一晚上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坏了呢?纳闷!!!!于是又拆机检查,有3.3V,没有5V,按开机键时有5V产生,但很快就没有了!1.8V电感在按开键的时候也能测到电压,但也是很快消失!还有其它几个电感(CPU电感,北桥电感)上都测不到电压。想请教高手:这种情况有谁遇到过?现在该从哪里修起?有经验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继续查吧

网友:
EC没问题吧?

网友:
戴尔的机器保护特别多,CMOS没电也会掉电。

网友:
此机器是按下开机键后  EC发出SUSON信号开机内存供电  内存出1.8供电后发出PGOOD给EC,EC 收到后再发出RUNON 开启桥供电

网友:
看有短路的没有,还是5V的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