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奇怪现象求救 高手帮忙 急!!!

楼主(2012-05-15):
今天遇到个DV2000的主板,刚换的新主板,来了后一插电源自动开机,我看了下没有COMS电池,插上COMS电池后不触发了,在换了块COMS电池又自动开机,在换块又不触发了,接着我就狠心把我自己机器V2000的CMOS电池拔下来插上了,奇怪的是还是自动开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CMOS电池取下插电源,自动开机是正常的,进系统后正常关机一次,以后就不会了

网友A:
机器  硬件改动后,都会自动启动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  硬件改动后,都会自动启动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关键是每次都自动开机

网友:
是不是开机键也坏了

网友:
开关板上的两根线容易断

网友:
CMOS电池连接处有没有断线,不装电池板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每次都自动开机

可能是待机电路的芯片坏了

网友:
每次都是自动开 有必要查一下开机键 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主cMOS电池取下插电源,自动开机是正常的,进系统后正常关机一次,以后就不

网友:
主板CMOSS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