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联想家悦台式机怎样卸载一键恢复软件

楼主(2012-05-15):
联想家悦台式机怎样卸载一键恢复软件   我想换系统   不卸载一键恢复怎么都装不了.谢谢了

网友:
有些机器需要换BIOS 有些需要专用的卸载软件

网友:
用分区软件把硬盘里的隐藏分区删除,重新格式化,即可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先把资料备份出来,然后全盘分区即可

网友:
进PE重新分下区就好了

网友A:
用Dg分区软件,把隐藏分区都删掉,然后就可以了,你可以随便支配这些磁盘,如果在新建分区的话不要再建为主分区。

网友B:
把有用资料烤出来 重新分区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有用资料烤出来 重新分区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换一个新硬盘都不得行   你说的这个简单问题  都试过N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Dg分区软件,把隐藏分区都删掉,然后就可以了,你可以随便支配这些磁盘,如果在新建分区的话不要再建为主 ...

你说的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好吧 我承认我肤浅了....那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还原卡?

网友:
某些台式机上面带有还原卡的 他是会自动恢复系统的 经历过这个 慢慢研究了 发贴有人能帮你搞定 维修店不用开了 网上求助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新硬盘都不得行   你说的这个简单问题  都试过N次

换硬盘都不行?难道还原软件装在主板上,或者说板载有还原卡之类的东西?换个bios版本试过没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写在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