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61不触发,

楼主(2012-05-15):
测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按开机键电压有跳变,不出RMRST#信号,整机测试的时候拔掉电池按开机键没反应,插着电池的时候按开机键后左下角的中间灯会闪3下,每次都一样,就是一个雷电指示的图标,这个貌似是提示电量低的还是充电指示??首先怀疑EC手头没有D2的就换了一个KB926QF D3的进去了,电流变0.010了,原是0.005,这个芯片能替换不???换之后就没去管它了,没时间放着先,空白时间求助一下论坛的大侠们,有没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南桥复位信号都没有出来,查一查前面电压产生的时序

网友:
是不是5A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