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复制文件出错

楼主(2012-05-15):
日立硬盘500G,用MHDD扫描有很多坏道,里面有好多重要的数据,先用MHDD清除55AA,用R-STUDIO复制,老是复制损坏的文件要很长时间,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软件介绍呀,急呀,同仁谢谢了

网友(点评):
用HDDENG硬盘再生器扫描 不损坏里面文件。

网友:
有坏道硬盘的数据提取,为什么不用DE或DC强力提取呢?

网友:
既然用MHDD扫出游很多坏道,数据导出还有什么用?

网友:
期待高手,也遇到过,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
2楼说的对,既然已经知道很多坏道了,就不要用R-STUDIO等软件恢复了,要用DE等专业读取坏道的工具来恢复了。千万切忌,不要修坏道,也不要用什么HDDREG再生软件去扫描,只能破坏你的数据。

网友:
用DE 吧。强力提取坏道数据

网友:
用DE应该可以

网友:
用DE强制提取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