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店用什么系统好

楼主(2012-05-15):
你们给客户装什么样的系统啊。。。。你在系统之家里下的。。还是下原版系统。。。

网友:
盗版的最好呵呵

网友:
我经常用雨林的纯净版ghost,挺好用,不过装好后要360杀一下,因为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IE插件,挺流氓的

网友:
我一般装电脑公司的GHOST的WINXP的多,除非客户要求WIN7。

网友:
电脑公司的GHOST的WINXP

网友(点评):
是盗版的吧

网友:
装新机一般用原版的系统。

网友:
原版的系统我没有用过。。是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点评):
原版就是原版嘛 不过无驱动的安装盘最好 不过系统做好了要自己去打驱动 比较麻烦

网友A:
反正我们这里买到的电脑公司的GHOST的WINXP光盘(开心天地),10元一张,有正版防伪验证码,免激活。集成驱动,还有分区功能。

估计......也有可能是破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们这里买到的电脑公司的GHOST的WINXP光盘(开心天地),10元一张,有正版防伪验证码,免激活。集成 ...

我用的是电脑城了下的

网友:
电脑城装机版ghost系统

网友:
电脑公司的还是挺不错的,我原先装笔记本用这个,然后雨林木风也挺不错的。挺适合电脑店!

网友:
雨林木风的ghost系统,,实用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