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5-15):
故障:无伴音
检修:通过干扰法判断故障出现在伴音功放电路。检查伴音功放TFA843AJ供电正常,TFA9843七脚的静音控制电路,高电平时该电路工作,低电平关闭输出。检查发现TFA9843七脚为低电平,断开七脚测外围电压升到12V,怀疑集成电路自身有故障,更换TFA9843,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网友:
该机显示屏不亮,型号LC470WXL(SL)(AI),遥控开机指示灯闪烁,但屏没亮,初步判断主板已工作。测主板5VSTB电压正常,+5V也正常,而24V为0,发现24V对地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