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IBM X31笔记本电脑CPU核心供电电感烫手?

楼主(2012-05-15):
  各位大大好!我在使用ThinkPad Fan Control 发现在CPU Core供电管处的温度传感器(Q58,在L3/L4旁边)获得的温度在有时比CPU核心温度都高,平时在45~55℃,CPU满负荷运转时会突升到60℃以上,比CPU核心温度都上涨得快!这时感觉机器速度明显有点卡。以前在没使用风扇控制软件时没发现温度会这么高的。
  拆机检查时,实际情况正如风扇控制软件所测得的一样,平时情况下电感L4、L3手摸上去不怎么烫,当CPU满负荷时一段时间后,再摸上去烫手得很!两个上管Q33/Q37手摸热是热的,但相比电感而言温度要低些,手能长时间摸着。
  奇怪的是,电感为什么会这么烫啊?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是滤波电容不好,或者说是场管、电源IC不良。但从平时的使用看来,电脑运行很正常啊!而且,我又搞了一块主板,搭建了一个临时的简单系统,同样使CPU运行在满负荷状态。过一会儿手去摸电感,同样烫手。这样看来象是正常的啊!但我搞不懂的是,为何这电感这么容易发热,设计者却不考虑它们的散热呢?
  我在两电感上放置了一块导热硅垫,并与键盘的铝质底部紧密贴合,再用风扇控制软件查看CPU满负荷状态下的电感处温度,明显降低了,在上网访问Flash元素多些的网站感觉也比以前好多了,不怎么卡了。
  各位大大,谁对这款机器的主板了解的多些,能帮我解释一下电感这么发热是不是正常?不正常的话,应该怎么办?谢谢大家啦!

网友:
电感内部有短路

网友:
这故障没哪么简单的,我有好几片是哪样的问题都没修好,电压输出正常,断电测也不短路,什么都正常,就是CPU不开

第一次见灌水灌得那么专业的

网友:
CPU 负载电流大,肯定发热啦,待机的时候电流小肯定不会啦

网友:
不懂,坐等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是电路设计不良吧  属于通病!!

网友:
那设计上到底是电容的原因还是电感的原因呢?

网友:
可能是设计上的原因吧,现在很多机器的CPU电感上门都有散热胶垫的,有的MOS管上面都有,就是厂家知道温度高才上的吧。

网友:
  刚才在网上看到正好有电感的Datasheet,仔细研读了一下子,估计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x31的cpu是集成在板上的,容易虚焊,加旱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好强悍啊,人家用的好好地你让人家加焊,我真服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过负载哦

网友:
我上面将电感的直流电阻功耗(铜损)搞错了,1.8~2.2毫欧,20A的电流下应该只有0.036~0.044瓦,这样看来铜损并不是电感发热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和高负荷的频率有关,也许就像一些网友说的,高频的趋肤效应造成的吧。这电感线圈由扁铜线绕制,估计除了散热好以外,也使减轻趋肤效应造成的发热吧。

网友:
楼主是高手让他自已解决啦

网友:
不理解,等高手解答。

网友:
貌似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