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插错电源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5-15):
海尔T628  插错电源不开机维修
接到一台海尔T628的机器   客户说是插错电源了  用电池能开(这个没测 因为电池已经没电了),用电源不能开,   插上电源有0.01的待机电流   但是不触法  拆机检测:
发现隔离保护电路开启了    19V电压过不去  直接飞个线过去   待机003   可以触法 但感觉电流不对  用手摸  发现充电IC发烫    再测24   短路了   保险烧了
图一
不用想  直接换   还不行   公共点没电    接着查
图二
测了下PQ30G  低电平2点多V   ,这个开启信号经过PR137 PR136  PR138    把这三个电阻拆下  测另一端电压   发现 PR137  无电压  PR136   2点多V    PR138 无电压   从这点可以判断  PR136那里不正常    追电路
图三
从这可以看出这个电压是由PU1这个芯片产生的  测了下它的工作条件   1脚只有5V   PR3另一端是19V   保险烧了   换了个   通电再测   待机变成了 000   这是怎么了   后来发现是PU1  VIN 短路了    换了个新的PU1和保险      待机还是000  1   5V    不对啊      又测充电IC  DCIN  24   5V     这是怎么了  还有就是隔离保护那里 有个ACOK#开启了    晕越修  问题越多     呵呵 但最后还是解决了   直接说结果吧
图四
PD3坏了   无穷大了    适配器电压过不去   所以造成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一心想修好这台机器    有同事说   隔离保护那飞个线就好了    不用那么麻烦    我想还是回复它的本质比较好       有写的不详细的地方可以留言哦

QL6_DV2-DIS 0226.pdf

网友:
支持一下,基础知识好,学习力

网友:
你不如直接说,隔离不过算了,这个隔离和充电芯片是做在一起的。

网友:
呵呵,绕了不少弯路

网友:
你好 朋友  你那图纸在那里买到的

网友:
PD3开路了,+VA还成转化成VAD_1电压过PR3给PU1供电吗?图三描述和结果有点差异,ACOK#为L,PQ38截止,ACOK IN为H,是PQ30的导通条件吧。

网友:
楼主,广达的时序要多看看,你的时序好乱,不然你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