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现象,经验分享

楼主(2012-05-15):
1故障现象:  客户拿机来 用电池和插上电源进系统到安全模式那就掉电老、

修复结果:加热北桥、成功修复、

2故障现象:客户拿机来 开机白屏。不显示、

修复结果:修复。加热显卡修复。。。

判断:显卡松焊

3故障现象:接机开机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有显示、

修复结果:屏线断老     接上屏线、主板屏线插口旁保险坏、  加热显卡、修复成功、

4故障现象:客户拿机来、说是进了水、我把板清洁干净。插上万能电源。待机电压0.01A。不开机。 开关有3.3V 。就是不触发。。

修复结果:把io重新加焊后还没好。最后把io取下重新装上去。修复。。。

判断:IO松焊。

5故障现象:客户拿机来 有待机电压0.1A。不开机、
修复结果:更换显卡。修复。9 \1 A$ O5 L, w, r8 i
判断:显卡坏了、或显卡松焊

网友:
分析一下,为什么,经过写详细的吗

网友:
不大明白..待机0.01什么就到显卡松了

网友:
再看下去就成误导了,

网友:
确实是太大概了,能详细点不

网友:
你能不能书详细点 机器型号什么的都没有啊

网友:
知道脱焊,虚焊,假焊。现在终于长知识了,原来还有叫“松焊”的。
最后说一下,看这种流水账真的没意思。

网友:
      不够详细

网友:
5故障现象:客户拿机来 有待机电压0.1A。不开机_
修复结果:更换显卡。修复。判断:显卡坏了、或显卡松焊

这个应该会比较少遇到

网友:
还可以了,不过第一个进安全模式掉电加热北桥好的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
能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