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cq40

楼主(2012-05-15):
今天接手个cq40 amd ati的独显,开机键盘灯闪1下,报cpu错,但是这个机器要开机40多秒才亮机,有时11秒。进系统正常求助?还有进系统电池充电只能充到40%就不充电了,电池好的,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北桥,显卡压过,一样,也以加焊过了,一样。

网友:
HP 奇怪的问题确实多 AMD的板打桥试试

网友:
我觉得和桥应该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下午正常关机刚才开机,开始不亮机但是过了大约4分钟机子又亮了。大家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啦

网友:
u坏最后把板子搞废的路过,,先换cpu,,吧,

网友:
AMD的桥和U容易坏

网友:
今天早上开机,就开不了了,大小写灯一直闪(闪一下)光驱好像在反复重启,不开机

网友:
看南桥晶振正常吗?有的话,就换个北桥

网友:
AMD的桥或U容易坏

网友:
必须先换cpu   我也遇见个 cpu坏得  按住cpu那块能亮    最后换得主板  结果  开了几次又成刚拿来那样啦    大写灯和 右上角那个灯 一起亮

网友:
有好多是灯一下,但不是CPU坏,北桥加焊容易返修。这样的芯片是不是一定要换?

网友:
先换CPU、不行再加焊U座,最后在考虑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