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01L 用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不能充电

楼主(2012-05-15):
(无正文)

网友:
查一下插电源时的待机正常不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和电源两种供电模式,查下电源供电的模式

网友A:
这一般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重点查下

网友B:
先查下插电源时保隔电路,公共点,IO待机信号,最后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插电源时保隔电路,公共点,IO待机信号,最后充电电路

我是新手呢,,这款机又没有图纸,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C:
我看你还是看看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般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吧,重点查下

同意楼主。

网友:
什么都没说 怎么回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还是看看公共点正常吗

就是公共端电压出不来,前面有两个管 是MAX17435E控制的,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查下 19和10脚  22   24脚

网友:
我手里有块同样的问题   你的这个修好了没?

网友D:
我记得这好像是通病吧,是不是适配器开不了机,电池可以用,这个是CPU供电的那个大电容坏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两个电容220  330的并联代换一下

网友:
这个我修过,你试试

网友:
有什么问题再发帖,或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这好像是通病吧,是不是适配器开不了机,电池可以用,这个是CPU供电的那个大电容坏了

我这台机是东芝C600D 11 年的机器,没有大电容的,那个通病 我知道,

网友(点评):
重点查 电源口及保护隔离电路 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