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SL400 插上适配器就白屏2秒

楼主(2012-05-15):
SL400 插上适配器就白屏2秒
后正常
再开机重启均正常,有大侠修过这个故障没,指点下??
重启

网友:
我查了下白屏的瞬间高压条的开启有3.3V,然后就消失!

网友:
感觉像屏线接口附近那些电阻和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坐等结果,学习学习

网友:
个人建议沿着这条开启电路查下去 可能是三极管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