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15):
索尼机子,版号MS72-MBX-160  拿来时是不开机。3V 5V正常。按下开关 电流0.01到0.02   量到EC PWRBTN#电压才1.5-1.7V左右  查图纸 和南桥直接想通。  把EC换了。 还是1.7左右  然后过了会 突然有3.3V 。这时候可以开机。正常进桌面。 开了几次都正常   想装上测试  结果装的差不多的时候又不行了。量还是1.7  最后我把南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  有谁碰到过麽。。。。。无语中

网友:
看看EC PWRBTN# 3.3V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
放电试试。。。。。

网友:
我都说了是直通的啊。。EC自带3.3

网友:
看一下 开机SW电压有没有偏低 ,EC有可能供电部正常 还有一个信号时RSMRST#有没有电压偏低
看RTC电压 有没有偏低的 多看电压吧 有可能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不是说索尼有个南桥下面有三个点爱断,把南桥拿下来看看.

网友:
换南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