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光驱不能读光盘

楼主(2012-05-15):
HP V5000笔记本进系统能认到光驱,但是光驱红灯闪,读不出光盘,怎么判断是光驱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没有相同光驱可替换。

网友:
看来一下,我认为是激光头老化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刚刚在百度上面看你一下,这台笔记本还可以,帮你在淘宝上面看来一下这款型号的光驱在105元左右。我建议顾客不要换。因为你可以买一款USB的光驱使用,这样的话就应该台式、笔记本都可以使用。我们用的是华硕的USB光驱,这个还是要你从不同的感官上面去认证是换还买一款USB的光驱,想赚钱的话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