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屏保关闭监视器后动键盘无法显示。是哪方面出问题

楼主(2012-05-15):
17液晶屏保关闭监视器后动键盘无法显示。我们正常屏保后机器点下键盘任意键就可以启动了。是哪方面问题比较有可能

网友:
是不能唤醒吧???  不行做系统看看。

网友:
是无法唤醒。不是系统的问题。还有屏里面12V供电。有14.3v这样正常吗

网友(点评):
如果是适配器14.3V高太多了吧??? 内置电源12V 14.3电压就差不多

网友:
似乎和显示器无关,14.3正常,标12v,不见得就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