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 ATX2600 有待机 有启动电压 短接不启动

楼主(2012-05-15):
电源是AS339P-E1+ AZ7500EP-E1+1014AP06 组合

查紫线5VSB正常  ,绿线PS-ON有3.6V

短接绿线接地  电源不启动 无电压输出

只通电但不短接绿线接地的情况下测得7500各脚电压如下

1脚为0V
2脚为4.7V
3脚为0V
4脚为3.9V
5脚为1.5V
6脚为3.5V
7脚为0V
8脚为2.1V
9脚为0V
10脚为0V
11脚为 2.1V
12脚为11.8V
13脚为4.9V
14脚为4.9V
15脚为4.9V
16脚为0V

短接绿线后测得以上各脚电压没有变化。

但是直接短接7500的第4脚接地,则可以正常输出各种电压。

请教该怎样查找故障?谢谢指教。

估计有短路现象,绿线接地测电压输出1.2V,但会在很快的时间内降为0V。

补充内容 (2012-5-16 12:39):
今天测试一下339各脚电压
第1脚 0V
第2脚 0V
第3脚 4.9V
第4脚 1.3V
第5脚 0V
第6脚 1.3V
第7脚 0.19V
第8脚 0.8V
第9脚 0V
第10脚 1.3V
第11脚 0V
第12脚 0V
第13脚 0V
第14脚 0V

短接绿线接地
第1脚 0V
第2脚 0V
第3脚 4.9V
第4脚 1.35V
第5脚 1.07V
第6脚 1.3V
第7脚 0.19V
第8脚 0.87V
第9脚 3.69V
第10脚 1.33V
第11脚 2.8V
第12脚 0V
第13脚 5V
第14脚 2.6V

当红表笔接触到第7脚时 第2脚的电压会变为3.9V 第5脚的电压会变为3.57V

网友:
你重点检查绿线PS-ON有3.6V到7500的4脚电路上的东西。我上次遇到过这种现象,是一个二极管开路了。

网友:
短接绿地后测7500的4脚、339的2、5脚电压,如果339的2脚有3V以上就是保护了,需查后级输出部分元件。楼主应该查明在7500的4脚到地后各输出电压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

保护了 是指检查后极输出部分的电容等元件么?

网友:
顺着绿线往回查,,,排查

网友:
晕!楼主的补充在短接绿地时,339的2脚是0V(这个就不是保护了),那楼主应该检查一下339的2脚到7500的4脚之间的电路元件,看是什么原因导致7500的4脚电压不能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