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1开机无显 简单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15):
海尔W61开机无显  简单笔记本维修
型号:海尔W61
板号:M550N
故障:开机无显

接 一客户的海尔W61,客户描述原来用的好好的,后来在家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现在拿出来用就成这个样子了。插上电源开机电流0.21 哇哇哇  有电压没出来哎  拆机就免了 拿出主板测3 5V     5V正常3V竟然只有1.96   应该就是这里的故障了  给客户报价同意修  测量Q60的2脚对地阻值200多  4脚也是200多  Q64的2脚和4脚确实400多   这不是MOS管就是3728电源管理芯片 有问题了  先把Q60换掉 对地阻值也到400多了  上电测量3V也正常了  上U 内存接屏亮机

网友:
果然简单案例

网友:
果然是秒杀,楼主应该收了不少钱吧

网友:
收了人家多少钱啊?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好!简单快捷

网友:
高性价比的维修

网友:
直接秒杀!最怕那种不定时掉电的机子

网友:
阻止在200多就不正常吗、?

网友:
一修机 的故障一般就一个,,很好修的

网友:
嗯,维修 本来就是技术活, 对那些不懂的客户,哪怕是插拔就能好的问题,只要不能正常,就是大问题,  做维修嘛,肯定是为了赚钱,   有些时候,就像这样的小问题,往往赚大钱,

网友:
这个漏拣的好,白送的银票,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呵呵......秒杀啊

网友:
能遇到这样的机器,感觉就想过节一样。

网友:
嗯 维修 都是一个参透的过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