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不触发

楼主(2012-05-15):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能开机,但是不显示,测下是北桥问题 ,加焊北桥后可以了。装起来就不触发了,待机0.003,按开机0.065,这倒霉吹的 ,没有3、5V待机电压,开机键只有2.5左右,偏低,实在没头绪了。求大神

网友:
补充下,没有电容电阻掉了,没有芯片发热,

网友:
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