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3 CPU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5):
   今早接到一块主板维修,不开机,挺新的。上假负载量一切都正常,上U量除了COU核心供电从1.2降到0.98外,其他没变化,因为接触AM3的太少了,不知道这算正常不,请教下大家。

网友:
换CPU 还会不会降下来

网友:
AMD不跑U的时候电压是不会超过1V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有根内存问题,主板保护了,正常后是1.2,但是进BIOS后还是会降到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