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 独显 不开机

楼主(2012-05-15):
联想SL410进水,客户拿到别的地方拆过,看不出进水痕迹。
现在加电跑1.2A左右,不显示,是显卡坏了,还是给显卡供电部分有问题啊?
大家谁有显卡供电电路图

网友:
你先问清楚客户进水的位置,确认好线路没有腐蚀断线的才行哦,在商家修过的,人家要是把进水痕迹处理过的,你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
sl410k的显卡坏得不多。还是先仔细排除下外围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