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ATX电源,比较型典型的电路方案

楼主(2012-05-15):
刚到这论坛柞道,一贫如洗,没有积分,想分享一下我今天维修的一个电源,这是我弟从别人雷击的机器上换下来的,看着蛮新,大概有9成新吧,日期是11年10月的,还没用半年,看牌子还算知名牌子,就拆开看看,拆一看发现输入级的一个大环形高频电感,心中大喜,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带主动式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电源,(不是被动式笨重的方型工频PFC)带有这电路的电源一般造价会高不少,查看市场价值280或300RMB左右,非常值得修,完全可以当新电源卖出.而且我非常有信心修好它.
首先测试紫线辅助电源有SB+5V输出,故障在主开关电路,拆开大概看了一下电路板没有其它明示的烧坏痕迹,发现这电源用了三片IC,分别是CM6800,AS339(可代用LM339),CG8513D(可代用TI3510等);下面是我用陈冠希式的拍摄手法,用廉价的30万像素摄像头在台灯下艰难拍摄整理好的(看在这份上记得加多点分)

这是一个顺时式的开关电源设计的电路,现在没有主电池没有工作,用万用表试一下大电容两端有380V电压,证明输入电路基本正常,PFC电路也基本正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大电容两端电压是通过PFC校正电路工作时得到的,如果测得是300V左右那就证明PFC电路还没有工作.这个PFC电路除了能提高功率因数为电网减轻载量的同时,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稳压,而且幅度非常之宽.AC100-240V都可以正常工作,这是被动式PFC做不到的.

这个对电脑是非常有用的,装机或做过工程的朋友一定有体会,特别是在6月到9月份的用电高峰时节,很多电脑因此而经常重启,这个主动式PFC比你用稳压器或UPS有效的多,我就试过乡镇用户装机时遇到过很多次,后来专程装了这种电源才全部解决,所以我刚拆开电源时我看到那电感我就高兴的原因,回到维修正题,输入电压正常后,先量一下各主开关管对地阻值没发现有短路,然后再测一下主开关电源驱动IC有没有工作电压,这主IC在上图看到了,它是一颗经典的电源管理芯片,它内部有两大功能(PFC+PWM)输出.下面是它内部功能图
下一楼还有多图继续接着往下看.

 会员11116312元2023-6-6 20:35

好的点电源是值得修的

网友A:
继续发,因为我保存它自动上传了.
CM6800功能13脚是工作VCC,测了一下待机时没有电压,短接绿线时,测得13脚有13V左右电压,工作电源有了,那还没有工作,那就查看了一下6800的PWM输出脚吧,万用表测得11脚PWM输出脚只有0V 12脚PFC输出脚也只有0.3V,查数据手册,这两个正常输出也是0.3V这样,不确定它有没有输出PWM信号,这时我用示波万用表探头测11脚,发现没有什么波形,证明CM6800没有输出PWM驱动信号一个原因就是这CM6800芯片坏了,另一可能就是外部电路有故障,继续检查跟它有关的各外电路元件,都基本正常,现在跟它有关的引脚就是6脚的电压比较输入脚,它通过光藕跟AS339四电压比较器相连

测得光藕没输出,那就测一下AS339的工作VCC 第3脚,测是0V跑一下线发现它的供电线路是连主变压器次级经一个二极管单独供电的,现在主电源没工作,它当然不会有电工作的了,,所以跟它无关;那就查一下保护芯片CG8513D

CG8513D是一个三电压检测保护芯片,1脚电源好输入脚 .2脚地,3脚失误输出控制4脚PSON开关5.6脚电压检测7脚VCC 8脚PG输出,下面是它工作的时序图和Pin脚功能图

检查它的7脚VDD供电脚5V正常,由辅助SB+供电,4脚PSON有5V高电平,短接绿线拉低电平.3脚控制脚就低电平,光藕导通,CM6800得到13V VCC电压,证明CG8513D它是正常的,那现在就只能是CM6800内部PWM部分不正常了,定购了一些IC回来,当然不会只买CM6800TX这颗IC而发一次货,其它常用的都买一些了.换上TX6800后,测各工作电压也一样,但现在用示波表测11脚PWM输出脚有波形了

测12脚也有PFC输出波形了

然后我自信的短接了一下短线,风扇终于转了,果然不白辛苦一场.高兴一下,然后量一下各输出电压,3.3V 5V 都正常,但一量到12V才10.5V,不会吧,我旁边有个光驱,插上试试负载能力,再测电压,都正常,原来是12V输出没有负载电阻,接上负载正常工作了,到此你们都懂的.我这么辛整理图片资料,又是穷光蛋,大哥,大叔,大版主给力加点分,让我好有动力继续发我平时维修的现场状况给大家分享.

今天因为时间忙,漏发了一些照片.而且打错了一些错别字,让一些朋友看得不是很明白,我因第一次发这么多内容的贴子,还不熟练发,现在再补充一下.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说明一下, 这示波表为了不让版主误认是广告的嫌疑,我特意涂掉了LOGO和型号,这个电源是一个航嘉的电源,因为还没有完整电路图出来,所以我就搜集一些主要部分的电路简单的注明了一下.希望大家遇到相似的可以用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分析的满透彻的啊!!

我花了蛮多时间去搜集了解这个芯片组方案的,因为网上还没这个方案的图纸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高手呀

高手就不敢当了,只是玩了几年的电工,电子,电器这些玩艺.

网友D:
用万用表试一下大电容两端有3380V电压,证明输入电路基本正常
你的万用表挺高档呀,能量三千多伏的高压。
不知这个大电容耐压多少伏?
想到它两端电压这么高我都不敢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万用表挺高档呀,能量三千多伏的高压。
不知这个大电容耐压多少伏?
想到它两端电压这么高我都不敢去 ...

不好意思,打错了,我现在正在改是38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自己是菜鸟,只有羡慕的份

我还不算什么主手,你只要经过时间和耐心与汗水你也能成为所谓的高手

网友F:
楼主的是什么视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是什么视波器????

25M的示波器,因为我怕误会是做广告,所以我把LOGO擦掉了

网友(2012-06-30):
高手

网友:
这么高档的电源,还没遇到过呢。呵呵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呢。

网友:
支持楼主 希望楼主呢能在以后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贴

网友(2012-05-15):
楼主的示波器是:《包邮/专业手持式示波器/25M掌上示波表+万用表功能/袖珍迷你》这个吧,还好用吗?能用30万像素拍得这么清楚,该加分。加20

网友G:
用大炮轰小鸟,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大炮轰小鸟,效果不错

这是双响炮,不是大炮,带示波数字表而已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有时修这样的电源还是要静下心,在资料的帮助下,成功修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高手分析的满透彻的啊!!

网友H:
PFC现在用的也比较广泛了哈,去年还在42“等离子电视上见到。

网友:
电源也修啊,,,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花了蛮多时间去搜集了解这个芯片组方案的,因为网上还没这个方案的图纸流出来

PFC在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50W以上电源必需要加入功率因数电路,因这这样可以为国家电网节省一大笔电能维护费和减轻电力的负载能力,节省高效是发达国家追求的,所有的出口电器的供电电源必需达到这个标准,在中国山寨大国.这样已算是高级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PFC现在用的也比较广泛了哈,去年还在42“等离子电视上见到。

这个电源是别人换下来的,还不到半年,雷击坏掉的,而且这个是带主动PFC功率校正电路的,90V的电压可以正常工作,你想像一下90V你的日光灯,电扇,电饭锅,空调都不可能用得了,它还带着电脑工作,我看了一下现在市场报价,价值280左右,可以当新的装机给客户的

90V交流不知道以人體傷害會不會好大?我只知道220V會電死人。呵呵

网友I:
楼主到底换了什么,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到底换了什么,能说清楚点吗?

你没仔细看贴子,PWM芯片,6800

网友J:
这属于摇滚啊~~要是通俗就好了~~呵呵~~不行~~我得返修多看几遍这帖子~~感觉相当不错~~就是有的地方还没太搞清楚~~在仔细揣摩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属于摇滚啊~~要是通俗就好了~~呵呵~~不行~~我得返修多看几遍这帖子~~感觉相当不错~~就是有的地方 ...

摩就摩,大哥这么多分怎么赏点给小弟,没功劳也有苦劳呀

网友K:
这电源修好了能赚多少利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电源修好了能赚多少利润啊

这个市场价280,

网友K:
高手,问一下主动PFC 和被动PFC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电源修好了能赚多少利润啊

航嘉冷静(至尊王)用了5个月.还很新的

如果电源在我手里的话,我选择保修。
就現在電源來看,那個品牌的電源比較好,就是用料做足不偷工減料的?航嘉有長城好嗎?謝謝回復!

网友A:
引用 网友K:
高手,问一下主动PFC 和被动PFC是什么东东?

被动是通过一个感应式的工频变压器串在电源输入组成的,很多山寨电源甚至装到假的铁芯在里面装个样子,而且功率因数补尝没有自动式这么高,效率低一些,而主动式PFC是通过电子电路和高频变压器高速开关管组成的,功率因数非常高.对国家电网的负载承受力,对用户最实在的一个好处就是宽幅稳定电压输出,AC90-260V的市都可正常带动电脑工作,国外规定90W以上功耗的开关高频电源必需加有这校正电路,是法定的.所以在中国出口的外单都做的很好.

注意,是电感,不是变压器
對啊,我以前接觸過一些爛電源,有一個類似變壓器的東東上面貼著PFC,我拆開時髮現根本沒插上,意在增加電源重量吧,電源的東東,我髮現若功率不夠或還穩定會出會好多怪事情,我用的是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动是通过一个感应式的工频变压器串在电源输入组成的,很多山寨电源甚至装到假的铁芯在里面装个样子,而且 ...

而且我看雜牌電源都沒有一二級EMI濾波電路,最多就給一個保險,我都燒過幾個電源保險了。那高壓濾波的2個電容外表大大的,搞開原來裏面還有一個小才是真的,*脏话*,這樣的貨色吃不消。

网友L:
电源看似简单,但要深究起来,恐怕此生都难有个头。目前,我们只是维修,要是能在维修的基础上改进或新设计出高效电源来,却也是大有前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源看似简单,但要深究起来,恐怕此生都难有个头。目前,我们只是维修,要是能在维修的基础上改进或新设计 ...

能修复各种电源就已经不错了,改进或重设计一点都不现实,无论是成本控制还是技术都不是搞维修要做的事情.专的科研发人员都要很长的路,国外的电源很多人都还没有见识过,更不要一般的维修人员了

网友(点评):
维修与设计之间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很多好的设计中就有基于来自维修人员反馈意见的改进。我本人虽然也是维修作为主业,但简单的设计也做,我就是从维修的电路中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并运用于我的设计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A:
25M的示波器,因为我怕误会是做广告,所以我把LOGO擦掉了

这个示波器我关注很久了,用来修电源确实很方便。但觉得液晶屏的分辨率太低了。还希望楼主详细说说这个示波器的用后感。这个示波器淘宝就一家,只要是好东西欢迎你帮他们做广告!

网友(点评):
这个示波器需要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示波器我关注很久了,用来修电源确实很方便。但觉得液晶屏的分辨率太低了。还希望楼主详细说说这个示 ...

其实也就是一个万用表带简单的示波功能,可以测主板的32KHZ的晶体和一些开关电源之类的频率,但蜂鸣声太小了,几乎听不到,可能是我买的这个有问题,没空发回去处理 ,

网友:
高手啊,主动PFC的资料很少,很难搞到图纸。

网友(2012-06-15):
楼主真强,以我现在的水平还真是看不懂。不过我已经收藏这个贴了。

网友N:
楼主技术跟理论都很牛,终于知道主动PFC原来会有这么大的优势,怪不得我家里面的被动PFC电源电网电压一低到170V  电脑就重启了,真的学到东西!

网友O:
是法定的.所以在中国出口的外单都做的很好.内销的,就都不是一般地垃圾了。。。。。天朝。。。。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法定的.所以在中国出口的外单都做的很好.内销的,就都不是一般地垃圾了。。。。。天朝。。。。

这么多朋友回我,我觉得只有上面这两位能看懂我修这个电源还要发上来的真正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技术跟理论都很牛,终于知道主动PFC原来会有这么大的优势,怪不得我家里面的被动PFC电源电网电压一低到 ...

中国的行业标准不但低,而且还要虚标,更要命的是所有的行业标准都是名存之实亡的,没有任何监管作用的,只是用来收钱的一个标题,而不是标准.

网友:
楼主,;图文一起,我等菜鸟又学到东西!支持一个楼主

网友:
楼主实在是太牛了,本想给加分的。但今天才看到你的帖子,居然不能给加分了

我手头上有个台达的电源,联想机子上用的,型号是:DPS-250GB-2 E REV:01。故障是短接一下绿黑线,可看到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果不断的短接绿黑线,有可能风扇能长转,但不定时的就自动关闭,应该是保护了。
查了半天,把输出端的电解电容给换了,还是这样子。

电源大致的结构是:高压部分单独的一个大电容,450V 180UF;一个W8NC90管子加1个8脚DIP 1004CL管子;3个P621光耦;主控IC为DNA1002D。
因为没有DNA1002D的数据,实在没办法查下去

给个检查思路和方向吗?看这个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发,因为我保存它自动上传了.
CM6800功能13脚是工作VCC,测了一下待机时没有电压,短接绿线时,测得13脚有 ...

您好!
    我也想用示波器维修电源,就是怕热地,伤到人和仪器的安全。我只用示波器测过电源的PG信号,用双通道时间测量,测了七八个电源的PG信号,基本上都是延时320毫秒左右。航嘉电源好,我是用的航嘉R80,双管正激,主动式功率校正,宽电源,我们这里市电低到150V电脑不重启,玩极品飞车13、14没有问题。

网友P(2014-04-24):
很好的!学习了,有图有真相。
我也想用波波试测电源的脉冲频率和PG信号,有空测一下。
但我担心波波受不了400V的高压。
正想弄个隔离变压器呢。
波波还上不了100X,真郁闷啊。

网友:
6800系列我最熟悉不过了,对于已出PFC电压而没出PWM信号,要不是芯片坏,要不说是主开关管电路周围有问题。

网友(2014-07-01):
主动电路的工作原理能详细讲解一下吧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时,希望能描述一下你常测的几个关键点波形特点。

网友(2015-07-01):
引用 网友D:
你的万用表挺高档呀,能量三千多伏的高压。
不知这个大电容耐压多少伏?
想到它两端电压这么高我都不敢去 ...

楼主说错了,这里大电容输入电压应该在380V左右,这个电容耐压一般在400V左右,其本身对直流电阻抗一般为无穷大,交流电阻抗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就是所谓的通交隔直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别人换下来的,还不到半年,雷击坏掉的,而且这个是带主动PFC功率校正电路的,90V的电压可以正常工 ...

90V交流电也要顺带工作大电流才能电死人,220V是市电输出标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很好的!学习了,有图有真相。
我也想用波波试测电源的脉冲频率和PG信号,有空测一下。
但我担心波波受 ...

这里400V高压应该是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