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进水板待机电流低

楼主(2012-05-15):
IBM X61 进水板子,刚接到的时候有时还可以触发,只要触发后一切使用正常,再关机后就触不了了……不触发时待机电流只有0.03  可以触发时待机电流为0.05,测待机时的3V 5V 1.8V 1.5V 都出来了……开关电压正常按下开机键有高低变化……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可能那个芯片的脚虚汗了吧,像是缺电压,

网友:
把发霉的地方先清洗 补焊 再烤烤板 再试了

网友:
加焊没用呀!这是不触发的时候少工作条件……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芯片的脚虚汗了吧,像是缺电压,

网友:
此板已修复,最后测得南桥工作不稳定当待机正常时南桥晶振32.786,不触发时晶振频率不停的变化,看波形也不对……直接换桥搞定。

网友:
今天我接了x31待机0。05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南桥slp信号是低 换过南桥了 不知道还要不要换
待机电压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