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OS管N管,怎么测量好坏,和型号代换

楼主(2012-05-15):
遇到一块主板维修,  上面的 MOS管 是 K3918   , 找不到一样的管, 怎么代换, 代换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些多学习电路理论基础知识

网友:
在废板找个基级相同的一般可以的

网友:
是N-mos 管,   还是P_mos 管, l漏原电压  V DS,  漏电流    ID   ,知道  就行

网友:
有一个 贴是写 代换的

网友:
要拆下来量

网友:
  不懂怎么代换啊。。。。。。。。。。

网友:
晕死、、、直接找一个同型号,或 在废板上找一个大小相同,和 D级、 G级一样的替换就行了啊

网友:
乱测,实在不行用电击一下

网友(2012-09-24):
那个答案是正确的呀

网友:
初学,也为这个问题发愁呢

网友:
我也是在学习中。。。MOS管。。。不知道如何检测好与坏。

网友:
我也是新手对MOS的测量和导通原理都不理解 在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学习

网友:
多看看学习资料,多学习吧,这个要靠自己

网友:
找资料,自己学习

网友(2014-02-25):
还没没有一个回答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