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acer4540G

楼主(2012-05-15):
acer 4540G笔记本一台,AMD芯片组,故障不触发。上电有待机0.01,开关电源指示灯亮,说明主板已经进电,拆机3.3v和5v有,开关电压0.03v按下有跳变,但上0.02掉下。此机为二修机,EC ,网卡和电源ic均动过,查kb926kf的9pin vcc电压3.3v正常 127pin ACIN电压0.38V,呵呵看来要从这个地方下手了,断开针脚,127pin对地只有168欧,换上新ic还是一样。祭出图纸,仁宝点火回路是有门电路产生的,并非是从ec发出,查acin的源头,   断开pr4,2端有3.3v 对地700多欧正常了 ,看来是1端有地方短路,再查到Q3时量得此管已经对地微短路, 去掉换上对地正常了,acin 3.3v正常了。心里一喜这回应该触发了吧,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06又不动了。头都大了,一个下午已经过去,怎么办?继续坚持?突然间看到图纸上写的是kb926kf b1,而板子上的是kb926kf d3.晕大了,原来是一修的人换错了ec型号,害我我走了弯路,换上b1的,结果ok,此机到此维修结束。问题是acin3.3v不正常,Q3微短路,ec换错。

网友:
厉害厉害 这么小的东西

网友:
被被人整过的就是难搞,你的还好是大件换了,有些把主要的电阻吹了就麻烦了

网友:
B1   D3 的怎么能通用昵,,郁闷

网友:
不错,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图纸上是B1 板子上是D3 实际上这两种EC是通用的。

网友(点评):
这位你有换过么?真得还是假得?

网友:
一修的人,IO换错了不说,有短路的地方也没查出来。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上次我有台网卡 坏的,一修的也是换了错的网卡结果我也换了两个,还把网桥共电之类的修了个遍,后面才看图纸发现了问题之后,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没换过,敢在这说大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