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好多竖彩线,有规则的,不显示画面

楼主(2012-05-15):
之前不开机,查电源故障,后来淘宝买了同型号的电源装上,开机显示好多竖线,两种颜色的,有规则的竖线,以为是驱动板坏了,淘宝有淘了块驱动板,开始开机还是那样,如图片上,觉得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应该是屏电路问题,可是屏电路不懂啊,打开,有一个四个角的,ic吧,对应的铁盖上印了点黑的印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烧了的缘故,

屏幕型号是 m170EG01,友达的屏,大家帮帮忙怎么检测屏电路,手上就一块数字万用表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测试一下吧,看看屏坏了吗

网友:
换屏上的最大的AUO芯片,如果不行屏就挂了.

网友:
怎么没看到你说 屏线 换没换?

网友:
会不是是这个IC烧掉了的缘故和 屏幕芯片没关系呢

网友(点评):
看样子那上东西有点像是1117类的管子,楼主你看下管子型号。

网友:
屏线没问题啊,我用万用表测了没断的,要是屏线问题,也应该显示点东西,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A:
换个屏上芯片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上芯片试试吧,

你指的是屏幕的主芯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屏幕的主芯片么

对,你换下看看把,要是不行只能换屏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换下看看把,要是不行只能换屏幕了

会不会是我图上的IC损坏引起的呢

网友:
原版都点不了,肯定是屏电路出问题了,不知道还有修理的价值吗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不行就是液晶的问题了

网友:
通用板先点一下屏,,

网友C:
咋没看见测量的电压呢

网友:
换屏上的大芯片

网友D:
屏上AAT1168为电源芯片,万用表量下屏上VGON  VGOFF..这些点位有无电压

网友E:
换个通用板试试。还是一样的话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AAT1168为电源芯片,万用表量下屏上VGON  VGOFF..这些点位有无电压

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啊!兄弟指教下

网友(点评):
板子上线绕电感,也就是最大电感旁边找

网友(点评):
一个+20V左右。。一个—10V左右。。。还有3.3V 2.5V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通用板试试。还是一样的话屏有问题。

我原来的驱动板是这样,我买的这个还是这样,不可能是买的这块板和这个一个毛病吧,不会那么巧,我没有通用版啊没法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没看见测量的电压呢

你的意思是不是通电,然手插上数据线,量电压,我没弄过啊,新手

网友(点评):
屏亮的时候测量

网友:
最好是用2025点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有AUO芯片并且确定是好的,你换上去如果还是一样那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楼主啊屏上AAT1168为电源芯片,万用表量下屏上VGON  VGOFF..这些点位有无电压',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啊!兄弟指教下
自己看一下图片吧

网友:
兄弟找到到了我的是1164芯片,不过芯片那么多脚,我不知道那个是你说的VGON  VGOFF麻烦指教下

网友F:
回复楼主VGON  VGOFF指的是屏电路板上的测试点,仔细看看吧,逻辑板上有标注的,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楼主VGON  VGOFF指的是屏电路板上的测试点,仔细看看吧,逻辑板上有标注的,请问你在哪里

你帮我看看那个是

网友:
像是升压芯片坏了。检查下

网友:
我怎么找不到主板的vgon和vgoff啊。

网友:
难道不同品牌的屏幕电路标示不一样

网友:
AAT1164好坏怎么测量师傅们具体说下,

网友:
AAT1164那么多脚,万用表没法量啊,脚那么多紧哎着呢,什么办法量呢,问问题比较幼稚,希望各位老师别烦

网友:
AAt1164    32脚正常输出20V左右点屏电压,,,

网友:
VDD    VDD1有电压吗

网友:
VREF是基准电压

网友:
1   26    28输出3组电压   有吗

网友:
不好意思师傅,我上班呢,这两天回家量量,不过电源管理芯片,那么多针,紧挨着,没法量,量芯片怎么个量法

网友:
屏上的排阻坏了,估计是修不好了,就换屏吧。

网友:
什么是排阻,我的屏就是好多线,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估计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顶顶,aat1164具体测量方法,我们这没修液晶屏的,所以自己学者修,有哪位老师,能通过QQ详细指导下。

网友:
没人啊,师傅们帮帮我啊

网友:
顶顶,大家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