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 安装 2根ddr2800内存, 只能用 3G 求解

楼主(2012-05-15):
win7 64位  安装 2根ddr2800内存, 只能用 3G 求解 如图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32位的系统,建议换系统试试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不对吗?系统认到4个G了,只是你的系统文件太大占用一个G的内存空间

网友:
是集显吗,除了系统占用,还有集显调用吧

网友A:
你主板上有集成显卡吧 window7 支持 双显卡的 4g内存已经认到了 只是有1g被占用了

网友A:
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发上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上有集成显卡吧 window7 支持 双显卡的 4g内存已经认到了 只是有1g被占用了

没有集成显卡,  主板型号是  华硕   Commando  主板 bios版本 是19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发上来 看看

主板型号是  华硕   Commando  主板 bios版本 是1901

网友B: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

就是搞不懂,  主板明明说 支持 8g 内存 , 我上个4G都认不出,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呗

网友:
系统问题,装个更高的版本就好啦,
我的电脑安装win32-bit系统 4g=2.9个内存 超过4g的内存没用
             win64-bit系统 就可以安装8g内存拉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下,然后在BIOS里设置集成显存参数

网友:
是不是显卡TC用了些?

网友:
集显占用了吧

网友:
刷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被win7的显卡扩容功能吃掉了!

网友:
现在不叫集显 叫核显 系统是64位的话 就是核显用去了 这个很正常

网友:
分明就是32位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C:
我总算找到地了,我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总算找到地了,我来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