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的显卡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这有几个Y510的显卡板,都是灌胶的,加焊了几个有好的,有冒珠的,换完芯片后有好的有不显示的,一般这种显卡板在更换完显卡芯片之后还是不显示,还会是哪有问题呢,如果显存坏了会不显示么。怎么测试显存的好坏呢?谢谢

网友:
最好是换掉显卡,一把打胶的bga 机的温度加高点取也不会有问题的
不显示大部份都是显卡的问题,显存有问题一般是有线条,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前几天一台Y510不显示 换显卡后白屏 外接花屏 换了显存才好的 现在正烤着

网友:
有谁知道怎么测试显存的好坏吗?

网友:
我昨天也整了一个y510 加焊显卡好了,你可以叫显卡插槽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A:
换显卡,顺便显存也坐下

网友:
装别的显卡没有问题,应该是显卡的事,但是就是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顺便显存也坐下

你说的都试了,但是不行,电压上不去都,换别的显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