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教程

楼主(2012-05-15):
主板维修教程
供电脚对地阻值:180-380欧
时钟脚对地阻值:500-700欧
开关针对地阻值: 100-300欧
开关针连接门电路,这个门电路要输出低电平给南桥。
时钟芯片供电电压一般为3.3v 若供电电压不正常,检测供电电感,供电电感容易开路;晶振起振电压:1.1V-1.6V,时钟发生芯片周边的贴片电阻和电容。
按下开机键后,测复位开关电压为3.3v或者5v。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第1脚)

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灰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桥,再从IO 和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8脚与地来触发主板)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给.

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

12v对地阻值一般为300-700欧,若这个阻值正常,则上管正常,否则上管被击穿。cpu供电电压:0.8v-1.8v,下管对地阻值100-300欧。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端电压应为高电平(3.3v)。

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电压为5v或者12v,pg信号电压为5v。复位电路:门电路向南桥发送低电平信号。

1 不要小看灰尘
2维修前不妨用点时间仔细观察一下主板
3 775的主板风扇问题 没接触好 有灰尘什么的!
4 AMD 跑C1 50 什么的不一定是桥  CPU坏了也跑这码
5 跑 41 多是BIOS  IO的也有
6 精英INTEL芯片组的板子座子虚的多
7 GIGA BIOSTAR INTEL板子BIOS问题多
8 加焊一般没有重新植珠用的时间长
9 CPU供电管坏的很多板子换完易再烧 像ASUS ASROCK 等最好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10 RT9202 RT9214 ADP7120易坏  一般可以互换
11 ADP3180 ADP3188 ADP3181 ADP3168 一般可以换 不是所有电路,
12 NVIDIA的桥都易虚焊 笔记本上也一样

跑C1 50的意思指的是主板检测卡上的代码
RT ADP开头那几个数字,都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入一个电压,然后经过内部处理,输出一个电压

网友:
经验宝贵 值得大家分享

网友:
很不错,通病这块最好在详细点!

网友:
灰尘是电脑的一个可怕杀手

网友(点评):
经验宝贵 值得大家分享

网友:
挺好的资料,对新手有帮助

我就是新手,西西

网友:
挺好的资料,对新手很有帮助,楼主费劳了

网友:
楼主的资料不错  对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很有帮助啊    顶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亨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站。内容真多

网友:
我是新手,楼主分享的资料太棒了!

网友:
精辟啊...入门不错

网友:
又看一遍,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内容正是我需要的  谢谢

网友:
宝贵的前辈经验收藏先

网友:
这资料好啊,对于我们这些新手真是有用的很

网友:
电脑维修赚钱吗?

网友(2012-07-21):
楼主经验宝贵,值得鉴赏

网友(2012-09-21):
经典啊,太适合我这样的菜鸟了。

网友:
看看啊!值得顿足学习!

网友:
这都是楼主的精华总结啊,受教了

网友:
谢谢啊,,正需要的

网友:
好参考资料对于我们这些新手真是有用的

网友:
在哪里啊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宝贵经验 值得分享

网友(2014-05-26):
不错啊,就是记得有点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