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15):
客户送修一台thinkpad T41 ,开机掉电
观察外观,无进液痕迹。用直流稳压电源,开机电流正常跳变,而且第三此跳变达到0.7A以上,然后掉电。按经验,此时因该开始有显示了。
显卡?理论上存在,实际上还没遇见过这款机型这种现象。
拆机,拆到屏线的时候,突然想到,不会是屏或屏线出现短路,供电或检测信号出现问题?
于是拔掉屏线,再通电开机,居然不掉电了。
拆屏测屏接口,供电无短路。清洁屏线和屏接口,插上,开机,显示正常!!
老实说电脑是修好了,却是不知道具体原理,天

网友:
同意楼主 思路正确 电脑维修是试出来的 能正常运转才是硬道理

网友:
LZ的经验老道 这也能碰到

网友:
楼主 经验丰富

网友:
不亏是楼主,技术老练,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我就向不到屏显线  你太厉害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客户给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好多人一定会直接打显卡的,楼主你说打完了它会亮机吗?

网友:
拆屏测屏接口,供电无短路.怎么才算是短路呢??

网友(2012-12-04):
学习了  我手又一个不稳定黑屏 不稳定掉电 不知道怎么办   哎  现象不好模拟  哎
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