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电池正常开机,电源不开机,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5):
IBM X201电池正常开机,电源不开机,笔记本维修一例
昨天下午,有个客户带着一台IBM X201的机器过来,说是电池可以开机,电源无法正常开机,结果机器一看,I5,心里不由暗叹,哎,人家公司员工都配I5的机器,再看看自己的酷睿双核,心里一阵发苦啊,好了,题外话抛开,开始进入正题。
  不接电源的时候,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无任何影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立马消失,单独接电源拔掉电池,待机依旧为0,大致判断为电源电路保护隔离不良。好了,告诉客户需要拆机,客户同意,找前面拆机的兄弟拆机的时间,上坛子下了份图纸,好了,图纸等会我会上传一份的。
  拿到主板,打开图纸,找到电源接口CN13,量接口4PIN 5PIN,20VOK.开始往后面跑,F7,1PIN,2PIN,20VOK,Q48的时候,问题出现了,Q48G20VSD极未导通,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G极的电压未被拉低,导致Q48未被导通。

沿着G极往下查,发现DISCHARGE-pwrshutdown是由TB625142脚和46脚发出,2脚和46脚均未有电压,查TB62514的工作条件,量TB62514的供电VREGIN20发现未产生电压
当跑到F9的时候,发现F9 阻值无穷大,当时心里一喜,找料板补了颗保险上去,再测插电源待机依然为0Q49依然未导通,继续查TB62514,供电已经有了,查-EXTpwr低电平已检测到适配器输入。查VCC3SW也已经产生,但46脚依然未发出-pwrshutdown。查外围的一些电容电阻均正常,怀疑是否TB62514不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而且手头上只有TB62513,不知道是否能代换,于是告诉客户说要订芯片明天才能好,报价350,客户登记走人。
  中午吃完饭,订的芯片到了,二话不说,直接换上去,接电源,电流哗哗的上去了,接屏亮机。
  机器虽然好了,但TB62514究竟是如何坏的,我想到现在也不得而知。

同意楼主: 4.1 反对楼主: 3.3

网友:
发个X201的图纸

报价太低!!!I5大哥!!500起的!1

网友:
怎么下载不下来啊!!

网友:
正需图纸,,谢谢了,,

网友:
很好-EXTpwr  记住了^^^

网友:
DISCHARGE正常逻辑是低电平的。没有电压是正常的,-EXTpwr是-pwrshutdown的前提都,正常情况下,所以有理由怀疑是东芝芯片不良!

网友:
谢谢LZ的图纸,

网友(2012-07-09):
同意楼主

网友:
给力啊

网友:
这价格真的不行啊
就是,老大看货要价啊!!!哎

网友(2012-06-09):
赞一个!

网友:
技术太烂,烂价,实属行内垃圾,还好意思发贴,我修X201都是600+。

2000yyf -5 行内烂价

网友:
学习了很像样的检修过程,很干练

网友:
lhehe   lihaia

super06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哥啊  你在哪个城市  报价那么高  羡慕啊

网友:
呵呵。。。TB芯片内部有温控电路检测模块。。。那-PWRSHUNDOWN 是芯片内部检测外围在开漏输出的,外拉上拉VCC3SW即可。  没高电平,查外围元件,和芯片本体损坏了。

网友:
技术还是过硬的,知道时序了就好修

网友:
求楼主发个本机的图纸

网友:
恩是的 给分享下啊

网友:
图文并茂,谢了

网友:
呵呵
酷睿双核不一定比I5差

网友:
谢谢楼主说得真好

网友:
维修本本》吕浩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讲得挺仔细 一步步排除 最后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
楼主好思路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没看到 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图纸在手,修机无忧啊!

网友:
还没修道过此机器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A:
你那定货效率好高啊
我这里最少也要第三天才有到

网友:
都是从一些长期合作的固定商家那里订的,基本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发顺丰的

网友:
保护隔离,我一般都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运气比较好啊,而且这机器配件也好找

网友:
这个芯片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就是容易坏

网友:
楼主技术看来不错,报价让人蛋疼,淘宝买块2000多的主板 你修好报价350,市场就是被你们这些人搞乱了!看着电脑城里面的哪些维修柜台,真不知道这样下去,家人,妻儿拿什么来养。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定货效率好高啊
我这里最少也要第三天才有到

距离应该不远吧

网友:
这个维修流程清晰流畅 ,以后多来点这样的 。看着就舒服 ,

网友:
- 我想知道。 你-pwrshutdown 这个信号没有发出。 有没有去查温控电路?

网友:
Q47  你有没有查?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