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981W 通电无显示

楼主(2012-05-15):
宏基 AL1981W 通电 插电 按开关 屏幕无任何显示 不亮 开机按键灯关不掉 一直亮着。换了驱动板 还是不亮 按键灯能关了 求高手指点 高压板 灯管都试过了 没问题
问题
驱动
屏幕

网友:
查电源板电压,给驱动板供电5V上的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开关有没问题

网友:
查查灯管和电源板

网友:
这机器换板子20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