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加一个下加热风枪

楼主(2012-05-15):
想加一个下加热风枪用的8205.没有控制。。想用数字温控加固态继电器控制。连接好以后打开电源温度超出100多度。那位兄弟有好的办法。说说。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是电源100多度,还是风枪100多度?

网友:
跟我一个问题,你用的模糊PID的只能温度控制器吧,那东西需要调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的,具体的数值需要因个体去定,我最后还是没能调好,因为不小心把温控器给烧掉了,而且也没时间和精力去搞了就直接买了个成品BGA,有时间倒是可以相互探讨一下,我原来的土炮现在被我放一边去了,有时间再搞吧

网友:
好像没有这样加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