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主板 不触发···

楼主(2012-05-15):
检测各大电感工作正常···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大电阻 阻止两边都是13 是否已经击穿?

网友(点评):
还大电阻呢,你这头衔难道是灌水来的?

网友(点评):
大电阻在哪里啊?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求解    边上的两个电容和他串联一起的····没电路图 不清楚怎么个关系··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那个你说的大电阻是电感吧,,13的阻值是负载的。如果北桥,CPU的阻值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主板跟K40结构一样的吧。我上次也是遇到不触发。。。放电就好了。HOHO!

网友:
带R打头的不是电阻么·······是电感···??晕了

我们说电阻 R电容C 只的坐标而不是文字面 大哥 呵呵
哥哥 是电感哦

网友:
从图中没看到哪个是大电阻 黑色那两个是MOS管 最大灰色是电感 再有就是电容了!!!!
  阻值13要看连接负载是什么 ,不一定是短路了!
这何不先查查触发的条件~·

网友:
这种要结和点位图看的,华硕很麻烦的

网友:
先检查下主板是否短路或放电看下

网友:
电感,怎么成了大电阻了。正常的,

网友:
哥啊  那是电感好不

网友:
楼主你看错哦,那是电感

网友:
修电路累啊

网友:
我还不会修电路看着你们修还了,我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电感哦,PWM电路中的电感。

网友:
路过的人表示无语,连电感电阻都分不清的哥们,你是怎么做维修的呢?瞎蒙?

网友:
真的很无语

网友:
那个R36是个电感,楼主仔细看清楚呦

网友:
带R的那个还真是电感

网友:
复合型MOS管,没有图纸也可以量的出来看是什么 地方的供电?

网友A:
我滴个神啊 只要不是3 5v的电感基本就是正常的   同上面那些哥们  负载的东西一看电路图 就知道并联一大串  阻止大还不正常呢

网友:
晕。。。那有电阻呀。。。对地13不一定是短路呀。。。看带啥负载呀

网友:
楼主你去看看台式机CPU供电的那种封闭大个的电感,上面也是标有R65,难不成你也认为他是电阻。。。。。。。。。。。。。。。。。。。。。。。。。。。。。。。。。。。。。

网友:
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目前没发现有色环电阻。。。。呵呵,以前的386电脑可能哟。

网友:
可能是lz的小小失误、

网友:
最常见的电感````````

网友:
电阻和电感分清楚再来问吧

网友:
不触发,一般都要是保护隔离没过,如果你懂电路的话,这种问题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

网友:
图上没看见什么大电阻 只是好像大电感上面有几个小电阻一样 楼主下个点图或者图纸研究呗

网友:
对了 不触发你工作条件查完没啊 EC SB BTN BIOS。。。

网友:
呵呵···笔记本没搞过··第一次··我以为看见带R打头的就是电阻····
这个帖子留待以后 技术高了再看···很有味道的···谢谢各位朋友了···批评我的 鼓励我的···能进来留个言就很好了··

网友:
我还是小小白,可是我见过的笔记本自己也数不清了。楼主比我强, 难怪有人说搞维修的学厉都不高。

网友:
高手喔!电感还能认成电阻!

网友:
电阻电感都不认识吗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菜鸟,连时序都不知道吧,不触发先看3V5V在看EC工作条件南桥工作条件BIOS条件,有这么难吗

网友:
那个是电感的吧。;华硕的机器好多不开机的。。清除下CMOS应该好了。 我修多好 多台的

网友:
哇,还铜牌呢??还有初级维修员,牛。。连电感都不认识

网友:
只要肯钻,技术会有提高的

网友:
按实在的说来,电感还是有阻抗的,只不用在电脑上的太小.用在其它上的有高大几十欧的.

网友:
呵呵,你可以正试维客了,这个都还要大家说吗????

网友:
没看懂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