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不上电维修一列,申请转正

楼主(2012-05-15):
今天来了1PCS 联想LIG41M3的板子是被雷击坏的,上电一看3VSB灯不亮,量测发现3VSB对地短路。触摸网络芯片发烫,拔掉网络芯片不良依旧,使用电击方法发现南桥也烧坏了(电击方法:将电源正极接短路点,负极接地,将3点多V的电压给短路点,然后去触摸主板上的零件,哪里发烫就有可能是短路点),更换南桥后主板3VSB电压正常但仍无法上电(此板是需上CPU才可以上电的),先去量测主板上几个大电压看有没有对地或者是电压偏低的,量测发现Q36上面的+DIMM_5VDUAL有电压且偏低,+VCC电压也有4点多V,正常VCC&+DIMM_5VDUAL电压是要上电才会产生的,追线发现+VCC&+5VSB短路,最后通过追线发现是USB的供电电压IC坏了,拔掉后主板开机正常。

网友:
还是多辛苦的哈

网友(2014-12-12):
额  短路 ? 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