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系统下不认从盘

楼主(2012-05-15):
有两块盘,一块是西数160G sata接口,一块是希捷40G IDE接口。目的:40G的打算作从盘

跳线设置:
1 3 5 7
2 4 6 8
希捷40G硬盘跳线说明
12----Master-on、Slave-off
34----Cable Select
78----limits drive capacity to 32 Gbytes
西数160G硬盘不设置跳线

现在的情况:40G IDE硬盘装的win2000,160G装的xp
希捷40G跳线,连接的是34
BIOS,winPE下都能识别两个硬盘,40G的是master 1  ;160G的是master 4(sata接口,怎么换插接口都是master4,bios清零过了的),
进入xp系统后只能看见160G的硬盘,40G的硬盘找不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用diskgen看也没有HDturne也没有

40G IDE做主盘,进win2000系统就有160G的那个盘。

求助 高人帮帮我

网友:
160G盘跳线插在第1.2 40G插在3.4  5.6   在BIOS设置改成ATA的试下 在BIOS把160G设成主盘

网友A:
没跳线帽了,就一个跳线帽,160G的sata硬盘1.2脚是变频ssc开启,40G的5.6硬盘上没有标注,但是针脚电路板上有接线。
我想在BIOS里面把40G设成从盘,但是在哪设呢。160G的是主盘的吧,我现在就是进的160G的,40G的系统里面没认。
会不会和电源有关哦,带不了两个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跳线帽了,就一个跳线帽,160G的sata硬盘1.2脚是变频ssc开启,40G的5.6硬盘上没有标注,但是针脚电路板 ...

进入BIOS,在Advanced BIOS Features中选择Hard Disk Boot Priority,按Enter进入选单,按方向键选择开机硬盘就可以了,   先用160G系统装好之后在接40G的,在BIOS看能检测到两个盘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入BIOS,在Advanced BIOS Features中选择Hard Disk Boot Priority,按Enter进入选单,按方向键选择开机硬 ...

就是舍不得重装系统,我怀疑是系统的问题,bios里面能看见两个盘,Hard Disk Boot Priority里面是160G的在前面,40G的3-4,5-6两组连了,居然从40G的启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舍不得重装系统,我怀疑是系统的问题,bios里面能看见两个盘,Hard Disk Boot Priority里面是160G的 ...

40Gr的盘有系统吗,把40G的盘格了它,把SATA的接在2.3接口,IDE的接在IDE1;在BIOS能看到两个盘问题应该不在,实在不行就装个系统吧,C盘没重要东西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Gr的盘有系统吗,把40G的盘格了它,把SATA的接在2.3接口,IDE的接在IDE1;在BIOS能看到两个盘问题应该不 ...

bios都能认的,40G装的win2000,把160G的c盘ghost到40G的c盘居然到winXP画面就蓝屏,第一次玩双硬盘,没搞懂。40G已经新装XP系统了,用着不习惯,放那了。
有空160G的c盘备份后,挂上从盘重新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