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显示器驱动板代换成功

楼主(2012-05-15):
一台AOC 916S显示器驱动板715G2578-1损坏,网上搜了多家专做(修)AOC配件的,寻求相同或代用的板,最后还搜到了AOC总公司寻求,也未得到结果,(可能真的没有,也可能是技术保守吧),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通过查资料,查网上多种通用板参数,目标锁定了乐华NTA93A这块板的参数外型比较接近,把液晶屏的型号及资料报与淘宝商查对,得到可以用,但不能直接用,于是就请供货方代写好程序,并按可能需要改到地方多配了多种连接线头(淘宝不同实际买货,不能直接挑配),淘得后仔细核对了各种接线的来龙去目,最后更换了屏线(板子的屏线接口程式与原有不同了),与一体化高压电源板的接线插头(空插头,重插线),重调与按键板接线的位置并加长(驱动板按按键板接线的位置变动长度不够了)各项改动完成后,装配试机代换一次成功。本次代换的感受,是动动手,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