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经验,小赚主席头!

楼主(2012-05-15):
今天有人拿了块 160G移动硬盘.说坏了。

2话不说直接拆下硬盘,是东芝的盘.接我电脑测试,发现电机不转,无任何反映...

询问说才买没多久,正在使用就无任何反映,以为硬盘盒坏了.

我判断 盘体应该没啥大问题。应该是电路板烧了吧.拆下电路板 观察   无烧痕迹.想代换电路板,发现  我手头无同型号电路板。  客户着急走,也不想修 不想要了。 我就 30块收了拿来研究。

不想淘宝买电路板  自己查问题,反正 30块收来了。

容易出问题的贴片一个检测    发现大惊喜。

竟然 2A  贴片保险 不通............

直接 焊锡 连接 电机 触点 有电压了.

装上盘体测试 电机 启动了............惊喜   哈哈

由于手头无  2A 贴片保险  直接  0欧姆  电阻代替  哈哈  成功修复

小赚一把

网友:
上图有真相

圈部分 已经 换成  0欧姆电阻

网友:
客户不保修? 直接动手了?

网友A:
不错  160  可以赚3 4百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小赚一笔啊。

网友:
就怕 不懂的,最喜欢半懂的。 他知道 硬盘坏了 可维修价值不大。所以直接不要了....  硬盘盒 加坏盘 一起。。。。

网友:
不错,可惜客户不要数据,如果,加上数据恢复的话,赚的就更爽了。

网友B:
楼主太坏了,不过我喜欢

网友:
不错  从小问题开始

网友:
奸商啊!不过都是同行就不说你啥啦

网友:
还是楼主的运气好啊!

网友:
呵呵
我前些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过客户还要数据
大赚一笔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下回再。。。。。。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认识一个在电脑城的,一次20块收了个硬盘320G的,对方说坏了,他自己测了下,把坏道屏蔽了,转手300多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160  可以赚3 4百了

扯蛋吧,160G市场就200左右

网友:
新的300多,赚了

网友:
这样的好事不容易遇到啊,一般都拿去保修了,不会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坏了,不过我喜欢

这个在电脑城很正常吧

网友(2012-06-17):
有楼主这运气和技术不赚都难。。

网友:
数据恢复我们很难报得出高价,200以上一般都不做了

网友:
烧保险的笔记本盘有好多的